东芝A50笔记本装不了XP

楼主(2009-06-05):
现在我这里有一台东芝A50的本本,装不了系统。用了很多的办法。装好了以后有一个未知的驱动不知道是什么驱动啊。上不了3G。请高手指点。谢谢

网友:
你描述的太模糊了。无法回答。
如果不知道未知设备,可用硬件检测软件测试下。
另外,到厂家的站上找应该都有驱动的。

网友(2011-08-24):
我也有一台东芝A50 ,系统装不上,请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描述 太笼统 不好回答

网友:
好笼统 没图没真相。。。
去官网找驱动或者找购机配送的驱动光盘
除了上不了3G还有别的情况嘛?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试试,好多驱动都靠它了

网友:
进BIOS里吧硬盘格式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