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4S5MG/GL 跑DE

楼主(2009-06-05):
L4S5MG/GL插内存 跑C1 DE 不插内存 也跑C DE 量内存2.58付 和1.3
南桥 XP4 HT7961 请教大家 查那部分 该是BIOS吗

网友:
BIOS也有可能,但还要查内存工作条件:供电,时钟,系统总线,AD值,换IO,加焊北桥等

网友:
补充下 量了内存的时钟 分别是1.28付 1.25 1.28 1.25 1.24 。1.27付 也没找到可换的时钟芯片 ,请教下 有替换的芯片吗 给推荐下 或者我该查那

网友:
时钟IC一般不容易坏,你测的内存时钟电压基本正常
按照2楼的思路检查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