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开机就关机

楼主(2009-06-05):
我有一片DELL的主板.I/O是smsc  lpc47m534-nc  南桥是fw82801db  维修故障:不加cpu可以通电.加上cpu,不插12v 4口也可以通电. 假负载有cpu主供电.
维修过程:I/O 换了  是哪里短路了,请求各位师傅帮帮忙,分析一下.

网友:
测的12V不短路

网友:
CPU电压那边你有没量啊!应该是那边短路了。好的话你量下3VSB。

网友:
应该是12v短路了,查一下MOS管,最好12V的MOS管全换

网友:
不插12V小口,CPU有主供电???????
那就说明CPU供电部分没有短路,而一般12V小口只供应CPU部分的电路需求.怎么插上12V就短路了

不知道LZ是怎么测量的?

网友:
我修过没修好,不过,dell的如果风扇没接好,也不开机的,而且还必须是dell的风扇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呀

网友:
上假负载有没有插12V,你说的上假负载有主共电是多少?
能不能提供详细点的信息,比如插上小口12V能不能加点?风扇转下就停吗?是!那12V短路
插上小口12V,上CPU有没有短路?短路查下管1.35-1.7V

网友:
小4口插了,假负载插了,是绿线短接强行开机 测cpu有供电1.7V.

网友:
那这样先修开机电路咯,修到不用强行开机都能点亮

网友:
这样的话,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,修到能触发就行了!

网友:
我遇到过此问题,插上CPU不插12V也能通电是吗 ? 是12V出问题了,查下旁边得Mos管,肯定有个是坏的,换掉应该OK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