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板上 4502M 八脚芯片是什么?

楼主(2009-06-05):
华硕板上 4502M 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,找不到它的PDF 更不知道如何代换 老师们这是什么芯片? 从结构看,好像是PWM IC,如果是那就不能用4500 4501之类的用代的.
华硕

网友:
重新看了一下电路,4502M不是PWM IC 但不知道是什么

网友:
看了电路图,知道4502M 也是复合场效应管 是一个双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