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GA后pcb板发黄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09-06-05):
关于BGA后pcb板发黄的问题。。。投票后请说明下操作方法和使用的设备,谢谢。。。。
  • 我做完BGA后,pcb板没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BGA过程中未使用助焊膏。。。
  • 我做完BGA后,pcb板没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BGA过程中使用少量助焊膏。。。
  • 我做完BGA后,pcb板没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BGA过程中使用大量助焊膏。。。
  • BGA过程中无论我怎样使用助焊膏,我做完BGA后,pcb板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。。
  • BGA过程中无论我怎样使用助焊膏,我做完BGA后,bpc板都没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BGA过程中无论我怎样使用助焊膏,我做完BGA后,pcb板有发黑、发黄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温度过高引起的。。。

网友:
温度高。助焊剂差。红外的更好些

网友:
温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,还有就是你的主板的PCB是否很OK

网友:
PCB板必须烘烤8小时,机台温度每天得测1次,机台周边环境温度,湿度都得注意
我们做BGA用的是刮锡膏,成功率在95%+   最严重的才出现少量发黄。没对好脚位,空焊,短路。掉PAD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