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插上显卡。就档C1

楼主(2009-06-05):
精英945主板,一插上显卡就档C1,拿下显卡就跑码啦(显卡是好的)主板以前桥的散热卡扣掉了。换过(桥是NF桥)桥供电都没问题! 问问哪问题?
显卡

网友:
945怎么会用NF4的桥!!!
是换过桥?还是换过桥供电?
打一下PCI E的偶合电容电阻值,换内存,PCI-E供电管(即使输出电压正常也要换一下)

网友:
换过桥的散热卡扣,以前自己掉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NF4的桥
直接加焊
你发的帖看了,,还以为你已经换过桥了

网友:
好 ,去整整看。谢了!

网友:
桥虚焊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