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939 K8NGM关机不断电

楼主(2009-06-05):
主板客户拿来是不认独立显卡.加焊北桥.再换北桥.独立可以显示了.新问题来了.可以进系统.点关机.复位灯亮起,可就是不断电.北桥是6100-A2的.我换6100-N-A2  老师说可以代换.IO是83627ehg.绿线开机线直接到IO.不会自动开机.也换了IO.一样.
就是不断电.

网友:
南桥NF410-A2 加焊了也没解决.怎么查好呢.

网友:
有没有开机三极管之类的元件,
还有跑下开机线,
南桥没问题的话一定可以弄好的,
祝楼主成功。。

网友:
按开机键都是正常开机.不会自动通电.我想问一下,南桥要发什么信号给IO.IO才能关机.

网友:
请版主.及高手.指导一下.

网友:
不断电,就是绿线还是低电平,南桥过来高电平没有经过电阻,三极管传送到南桥,应该修这条线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