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ON ME2 喷墨打印机问题

楼主(2009-06-05):
开机打印机电源指示灯亮,但是字车无动做,电源和墨水灯交替闪红灯
打印机

网友:
检查一下有没有墨水,一是可能里边有小纸片,二是可能是墨合出现问题,换一个墨合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计数机满了 你应该 试下 清零 软件

网友:
感谢你们,已经弄好了,是计数器问题 清零就好了

网友:
用清零软件弄好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,但楼主要会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