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代码DD

楼主(2009-06-05):
一块MSI-6788的主板,用诊断卡诊断为DD,听说是前置USB到NB之间的问题,我用万用表测第一个USB插针的23针接通,但第二个USB接口的23针不通,现在该查那里?

网友:
代码DD不能说明什么,提供这点信息帮不了你,
你可以先查共电(CPU共电电路,内存共电电路等等)
再时钟,PCI第16脚1.6V左右的,AGP 内存等
复位一步一步来

网友:
南桥坏了。不用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