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CPU能换吗?

楼主(2009-06-05):
现在有很多主板都是板载CPU 尤其是赛扬的! 速度慢得要死! 这东西估计和换NB一样!但BGA的CPU难找 能不能把CPU的针拔掉再值球? 不知有谁干过吗?

网友:
主板的板载CPU在笔记本中常见的到,把CPU的针拔掉再值球这是肯定不行的,BGA的CPU在深圳和广州有的是,做BGA的CPU要注意上下温度控制,有条件用正规厂家的返修台,成功率高点。而且原是什么CPU就用什么CPU,换大了用不了多长时间,北桥容易挂。

网友:
只换过X31的CPU.同型号主板上拆下的.

网友:
可换2楼说的好
最好原型号更换
我前一段时间换一快频率高的
半年后 北桥 挂了

网友:
hehe 主板的NB SB都可以换  自然 换CPU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