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b se

楼主(2009-06-05):
一块p5b se 板  跑码3c   可以点亮  不能进coms   各组电压正常 换过内存 显卡  cpu  都一样  新手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 了,你说的不能进COMS是可以正常进系统但不能进COMS吗?先放下电,不行刷个BIOS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死机  不能进系统  initlalizing usb controllers .....done

网友:
刷BIOS没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想刷啊!!编程器坏了郁闷啊  想先看看会不会是其他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