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HP19宽屏液晶,不定时黑屏。

楼主(2009-06-05):
型号是HP w1907.19宽屏,不定时黑屏,重开开关,又可以用一段时间,加焊了高压板的焊点,故障更明显,用一段时间黑屏,重开马上就又黑了,屏的上边温度明显比下边的高,温度低下来就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。我想是不是上边的灯管有问题,如果是的话,可不可以用15寸的灯管来试??手上没有19的灯管。
黑屏

网友:
菜鸟并新手上路
用单灯高压条一个个灯管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!

网友:
不好意思,手上没有高压条。高压条上的四个电容3KV 10J要不要换换,只是加焊过,没换。

网友:
3KV 10J电容可以用2KV 102的换吗?

网友:
昨天刚修过一台,是高压线圈问题,HP的灯管一般很少出问题,都是高压板出问题,估计你没有这线圈换,找个高压一体板替换吧

网友:
是高压线圈问题吗??还是那现象,上边的灯管温度高,下边的好像低些,温度高的时候就黑屏。再开一下子就黑了,等一会,温度下来了再开又可以用上一段时间,大约十多分钟。

网友:
屏上部当然热一点.因为有屏板.屏线路板有发热元件啊...外挂4根灯管试机.如正常就换灯管.如不正常那就是高压板问题....平时收几个破的液晶屏.可以拆灯管试机用..也可以拆屏配件.

网友:
是的,收几个破乱什么都有了。

网友:
现在现像又不一样了,我把高压上的电容对换一下,没换新的,开了二个多小时没出现黑屏,但手动关一下开关,马上又开,亮一下就灭,但关了过几秒再开,就不会黑屏,另外不接VGA信号时,不会自动关掉高压,就是说不管接不接信号,灯管一直都是亮的,指示灯也一直是绿的,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,刚开始不会这样的。只是加焊了一下其它电路。

网友:
HP机子的故障就是比较饶人。有时单独测都没有问题,但放到一起就有问题了。
1、灯管如果热的厉害换掉就是了。这这种机子容易高压保护。
2、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(12v供电的)。电容鼓没鼓都换。
这是我修hp液晶的一点心得。

网友:
学习了
大家共同条论

网友:
HP真是垃圾,没信号时不是不会关掉高压,而是要等很长时间,可能有二分钟,真气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