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上电不亮机.求助

楼主(2009-06-05):
dell d610上电不亮机.求助,电流上到0.2左右.检测卡只跑一个0,三灯全亮,过几秒后掉电.求助

网友:
应该为局部短路,断保险分开检查,查出交流下哈

网友:
南桥问题,加焊或是换个新的

网友:
南桥?为什么?楼上有什么依据没有?

网友:
最好找到电路图,上上楼的,除非是把南桥烧掉了。
因该在跑时序了
2.3秒的话一般在产生p3.3_AUX  P5.0V_AUX, 特别是跑一个“0”肯定是短路,慢慢找吧

网友:
擦南桥的工作条件啊,,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。。还有就是开机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