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休克’鼠标、键盘

楼主(2009-06-05):
看了一块MS-G31MEL板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啊
也换过鼠标’键盘 不行······ 我用万用表量过口没问题啊 ?
问题

网友:
那就测供电 打阻值 把滤波电容给取了 在不行就换IO

网友:
阻值 行 啊
都有

网友:
请各位指教指教啊
急啊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追线呀 走投无路的话就宰南瞧

网友:
I/O换了没有啊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