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1 死機的問題

楼主(2009-06-05):
IBM  T21  在进系统后会不定时的死机情况,有时可能用一个多小时,有时20多分钟。死机后强制关机,重启时会死在XP进度条的地方。一定要停一会才能再正常开启机子。

初步怀疑是CPU散热和内存的问题,在死机后,打开键盘摸CPU散热器很烫。

这个机子刚开机大概10分钟左右CPU风扇才开机转动,这个正常吗?  在有没什么好方法改善一下散热的方法,我想把CPU的风扇进行电压改变法, 这样使机子一开机就会通电给风扇运行。

请问一下各位,这个CPU风扇电压一般是多少,还有没有其它情况会造成死机。这种老机子可以升级一下BIOS吗?  先谢谢了。
先謝謝了。

网友:
好像是5V的

网友:
看了風扇上好像是5V的,還有其它的好辦法嗎?

网友:
你看看风扇接主板是几线接口的。。如果是三个的话把温控线取了试试。。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。如果行的话风扇会一直转的哦。。

网友:
有3條線,等一下去試試。謝謝了。

网友:
红色是5V ,黄色是控制电压3.几---4.几,黑色是地线,如果要长转,把红跟黄短接

网友:
直接该个线就好了吗,

网友:
把风扇改成长转吧

网友:
这个我们修过 和你的问题一样 换个温控 如不行 在把给风扇供电的那片子换了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先用外面得风扇吹,使cpu温度不致太高,然后看死机不

网友:
现在风扇已经改了,但是还有死机的情况发生,有知道原因的吗?

网友:
没记错的话 T21有ADP3421和3410两个CPU PWM.两个一起换.

网友:
ADP3421 已經換了,3410沒有找到件,但還是死機而且還有掉電的情況發生。

電流跑到  1.83 A的時候會掉電。

還是以上那兩個元件的問題嗎?  如果還不好就要去華強北去買配件了。

网友:
ADP3410坏了换了就好

网友:
跟楼上说的一样,那两个件必须一起换,换一个也不行,而且那两个件没有坏搁到别的机子上还能用,这是T21的通病,  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,就是这么邪乎!

网友:
IBM的机器可以改风扇吗??改了就报错 !! 先换3421 3410 还是不行的话,吧U座加焊一下,

网友:
可以改的,用兩條線就好了,一條從5V待機電壓飛線過來,一條GND,就可以了。 是會報錯,但是按ESC可以跳過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ADP3421  後面的一個黑色小電阻是多大的電阻,它是和ADP3421 下面的一個貼片三極管相連的,現在那個小電阻被同事吹飛了,開不了機了,請有這個板子的兄弟看一下告訴我,萬分感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