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ECS 945P-A ver2.0A DDR2内存竟为2.5V

楼主(2009-06-05):
精英ECS 945P-A ver2.0A DDR2内存竟为2.5V,应为1.8V,说明一下我绝对没有测错,供电的上下管及RT9214控制IC均换过了,故障依旧,究竟是哪儿的问题呀,请大家帮我看下!

网友:
请版主看看,照片怎么传不上去呀!

网友:
如果RT9214有驱动的波型发出,那么其输出的电压VOUT就取决于第6脚FB信号上所接的两个电阻。

分别为ER75(127欧姆)和ER76(100欧姆)

换算公式为VOUT=0.8*(1+ER75/ER76)

既然你说没有量错,而且公式也是不可变的,那么输出电压偏高就是ER75和ER76这两颗电阻的原因了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一块这样的主板,不管换6321 2523 附近的Q管,内存的供电都是2。5伏,不解,请高手出手!!

网友:
谁有6321正常时各脚电压值

网友:
把11A和10A电阻对调了,电压降为1。97V,不解!

网友:
大家给误导了。。。。没有上内存测的话是2.5V。。。上了CPU,内存测的话就是1.8V。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当时也修过,情况一样。我当时就是换了FB的电阻,内存电压有了1。78V了,也没得CPU主供电出来。我当时这发了一个贴子叫,一个人也没有回答。

网友:
没看看主板U座子有没有空焊  空焊的话回导致大部分的供电都不很正常 ·~ 尤其是供电都有点高的时候一定要测一下 ·

网友(2009-07-22):
这个问题我修过是CPU电源IC的问题,只有CPU核心供电正常的内存电压就正常了.

网友:
楼上
本本板,大哥
你说的CPU电源IC,问题,是换电源IC后,内存电压就正常了吗?
呵呵,我也有遇到这问题,怎么修也没修好过
请指教一下呀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,网吧的总共六块板子,都是一个问题就是CPU没有供电,查了一下,是CPU的供电管击穿了,可惜换了相关元器件还是不行,CPU没有供电,VID侦测出来的情况是没有CPU,而且正如你们所说的内存供电是2.5V

网友:
我估计这个就是这个板子的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