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754主板不通电

楼主(2009-06-05):
翔升754主板不通电    强行加电不跑马 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 说详细点

网友:
你测量过开机电压了没有啊?看看PWR-ON针脚有5VSB或者3.3V的电压嘛>再查晶振是否起振....>
重点还是详细检查开机电路...

网友:
我不得不说一声  I 服了 YOU     AMD的都强行加电   不怕烧CPU啊  老兄

网友:
754板子基本都是桥虚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