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C-MX的主板,跑13 如何修?

楼主(2009-06-05):
我这里有一块华硕p5GC-MX的主板,跑13   我查了什么都是对的。就是显卡通不过,BIOS也刷了,结果一样还是跑13,现在我不知道杂办了。。。。。。。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,请指教一下,在线等。。。。。

yzz163 -6 标题不清,替你修改。

网友:
主板芯片组,IO 型号。或者贴一个清晰的主板图上来。

显示插槽是AGP ?PCI-E ? 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?

这样才能更好给你解答问题。仅仅说一个主板型号,大家要想帮助你,还要自己去百度主板参数。

网友:
百度了下,弄个图片上来,PCI-E的插槽, 你这个代码 13 是从哪里走到 13的? 还是一上电诊断卡就显示13?
自己先把问题再从头理顺一下,再想想怎么问。
我就帮到你这里了,这个问题,其实翻下之前的帖子,都能找到答案的。

网友:
显卡是PCI-E的小板,集成显卡的。

网友:
是通电后,前面都有代码跑过,跑到13那里就不动了。就是这张板子。
以前有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版主,帮我想想办法,我一直在线等。真的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   跑13后会自动掉电   你能说下IO型号么

网友:
楼主人呢??????????  再不吭声我闪了..........

网友:
电压--时钟--复位--AD线--SMBUS--PCI到桥只见的电容--桥

呵呵!按步骤进行!

网友:
没有自动断电

网友:
那就是有问题嘛    你告诉我IO型号就好

网友:
会是IO的问题?

网友:
W83627H    就这个      你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好了没?  查查内存  把内存拔了看跑多少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了。是声卡芯片坏了。换上就OK了。

网友:
怎么查到的,能说一下吗?

网友:
说明一个问题啊 !!
LZ修板不怎么有章法啊 !!
我们这修板时
第不就是要量各个芯片的供电管或供电脚的对地阻抗!!
音效芯片影响开机了!!
应该音效IC坏得很严重了啊 !
应该能量出问题的 !!1
在GA  RMA修这种板一般在2分钟啊 !
说错话LZ不要见怪

网友:
第一步就是要量阻抗

网友:
IO的问题多一点吧

网友:
问一下工程师张艳GA  RMA是什么地方?
他们的检测步骤能详细说一下吗?

网友:
GA 指的是技嘉, RMA 是 (R)ETURN (M)ATERIAL (A)UTHORIZATION 的縮寫, 意指維修部門.

网友(2009-09-04):
我今天也遇到个同样的问题,把声卡芯片拔掉就好了,有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啊,为什么把声卡去掉就好了。请高手指点迷津。期待答案。

网友:
如何查出故障的啊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个同样的问题,把声卡芯片拔掉就好了,有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啊,为什么把声卡去掉就好了。请高手指点迷津。期待答案。
引用 网友A:

档13和2A等代码是检测外设部分出现异常所档的地方。而声卡。网卡,IO所挂的东西都属于外设。所以拆除声卡排除是很正常的。

网友:
又长见识了!

网友(2009-12-16):
真是什么五花八门的故障都有..维修这功夫得加强啊..看来我们这些新手有的学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