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5200显卡测试结果各位老大帮帮看..

楼主(2009-06-05):
本人一张GF5200显卡显示有很多斑点.用MATS4.78测试如下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9        51555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
   A43 A57 A59
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:
   None
Read    Error Count: 9
Write   Error Count: 51558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BIT  FRONT WRITE  FRONT READ  BACK WRITE  BACK READ    UNKNOWN
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
A08        2685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09        3653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0        2700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1        4488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2        3019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3        4682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4        3007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15        4976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4        3294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5        5056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6        2855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7        4212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8        2426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29        3270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30        2685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31        3811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43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57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A59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帮我看看是哪个显存坏了...
小弟第一次接触看不懂..在这里先谢谢了.

网友:
这个还得配合显卡的图,即显存的排列图才能知道的,楼主再发个显卡图吧

网友:
正面显存  横U8 U7 U10 U9  左往右
               竖U3 U4 U5 U6   上往下
反面显存  横U21 U22 U24 U23   左往右
          竖 U28 U27 U25 U26   上往下

网友:
不好意思用手机照的很模糊...

网友:
楼主的显卡  杂牌补位的  显存难寻
建议把c区的显存虐到 a区
搞成64m64b的  显卡

网友:
具体的方法要怎么做呢.
还有就是A B C D区怎么看呢?
  是不是U1~4就是A区

网友:
我把U3~6全部都换掉.背面的都拆了.现在是进系统黑了.看见滚动条有点花...
   谁来帮帮我呀

网友:
把C剩下的显存放到A

网友:
这种16个芯片的很难维修.

网友:
这种不好修

网友:
A是右边的,C是上面的,楼主自己看着拆了。拆前面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
你先看看显存有没明显损伤
你的结果应该是GPU空焊3个控制点
显存坏了也有可能
建议加焊GPU

网友:
如果加焊不行就要考虑重做一个 啊 !
做了不行那就很麻烦了啊!
孔不同是很麻烦的 啊 !
有线路图还可能修好啊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