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是怎么了

楼主(2009-06-05):
本人是一新手 遇到一个问题大家看看怎么了 一块MS -7104VER:2.0的主板 北桥P4M800 北桥vt8237r 开机一会就自动重启或关机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cpu 发热也比较大 是集成的板子  会不会是保护了呢

网友:
自动断电就你说的肯定是CPU温度过高电路保护
怎么还会重启啊...能说清楚点不

网友:
自动重启掉电,估计是南北桥的问题,掉电来看南桥的问题大些!!!

网友:
谢谢大家 我给除除尘 自己给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