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228 754主板跑00

楼主(2009-06-05):
今接修一块V星MS-7228 754的主板,试机诊断卡跑00,CPU供电正常,其他供电正常,请高手指点
cpu
cpu供电

网友:
刷一下BIOS看看啊...供电都正常?北桥供电有没啊.

网友:
加热北桥,准好。我修过几百片了

网友:
上CPU假负载,侧地址线,有好几个不通,根据心在飞翔所说,怀疑北桥虚焊,加焊北桥,一边加焊一边测量,直到阻值正常为止。后上CPU试机,诊断卡开始跑码正常。故障解决。谢谢心在飞翔!!!

网友:
专用芯片换个看下

网友:
又是换一下专用芯片MS-5或MS-7.就会好!

网友(2009-12-25):
北桥空焊,是这块板的通病啊,我手上也有一MSI 754的,正愁没思路修了,我也加热一下北桥看看看。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个型号的V星主板 可是没有加焊试试 给客户了 后悔 以后多注意了

网友:
郁闷 ,今天遇见了。上负载开机一会掉电,不上好好的。上U掉电。
二手板. 可怜了 ..

网友:
先压一下桥看能否跑码,能跑一点就加焊一下桥了

网友:
这个班子我没见 你看上面有8282M没 754班子见8282M 直接换 在修 我心想这个板子又

网友:
看来养成良好的习惯测地址线也是必要的。

网友(2010-03-10):
哪个设备要多少钱哇 可以考励搞一个

网友:
不是CPU座就是北桥

网友:
虽然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我觉得拿到主板先观察
然后CMOS放电 然后上假负载认真检测
不能首先就加热北桥或者换吧
个人想法

网友:
查看V星专用芯片和地址总线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,,,直接搞桥,,

网友:
垃圾微型·垃圾华硕

网友:
下次我见到这样的情况也试下

网友:
维修一般遇到无法查下去的话 一般我都是多次检查北桥 南桥 是否虚焊 CPU座 都有可能虚焊 以后要先看看 在进行其他的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