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520 开机黑屏求助

楼主(2009-06-05):
遇到以台ACER4520 开机能够听到开机声音,关机也正常。但是看不到图像,外接高压板白屏,也没图像,外接显示器不显示。 无解中。
在网上搜了下 很多这样的问题 ,就是没有看到有人解决的。
黑屏

网友:
换过屏线没有,再查屏接口

网友:
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也不行的话,我想应该是显卡问题吧,换个试试行不行,

网友:
先换屏试试,

网友:
不行那就是显卡需焊
不想反修的话就换快显卡

网友:
电流最高到2A多 能够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典型的显卡问题

网友:
今天把显卡做了BGA, 装上去 还是一样, 不知道是没做好 还是别的问题...... 无奈中

网友:
4520的机器显卡是很容易坏的啊,一楼主先确定是黑屏啊还是屏暗如果是黑屏百分之90是显卡他的显卡是独立显卡板,要是屏暗的话那就靠楼主仔细判断了。

网友:
外围没问题 都检查过了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 再次做显卡 问题好了 测试中

网友:
我说是显卡吧,最好用无铅重做,否则 ........嘿嘿......三两天又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