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加电!!

楼主(2009-06-05):
大哥们,我的主板不加电,是开机电路有问题,不过我强行触发发现CPU也没主供电,大家说我应该先修哪方面啊,会不会是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导致了另外个问题啊,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,谢谢,还有就是这快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,这块芯片好像很爱坏啊,大家讨论下看!!

网友:
主板没有核心供电不会导致不开机的..
你应查开机的工作条件
1. 3.3V待命电压
2.  跳线帽2.5V以上电压.
3.  晶振两脚有无电压.有无起振.

网友:
都有了,这种错误我不会犯的,谢谢提醒!!

网友:
先测量下,各组供电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什么南桥,什么IO呀

网友:
IO心片挂了吧

网友:
只要不是在工厂修板   一般先考虑IO   后就是南桥

网友:
好的,谢谢,是VIA的南桥,不过南桥和I/O都不发烫啊!!

网友:
老兄  你是刚修板吧
你看看南桥旁有没25M晶振   有的话看看有没起振   如果没有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晶振不起震就是南桥坏!!晕!!

网友:
而且好像是32.768M的

网友:
什么时候改25M啦?

网友:
25M晶振不会是你南桥的啦

网友:
要有个修思路嘛,不要换什么I/O,啊什么,因为开鸡电路有很多啊,还有门电路的呢
?所以嘛,先修开机电路,最好是跑跑线,所以清楚一点,事实求实嘛,但VIA的桥开机较多

网友:
明显短路了,
检查电源5V,12V,3.3V,绿线对地值

网友:
加焊南桥 ·~~~~~~~~~~~~~~·

网友:
就算不加电可以强行加电啊,然后看看诊断卡,如果CPU也不加电可能不会跑,但会有指示灯的吗.
一般是rest短路,看下是哪几个灯在亮啊???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门电路什么的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