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显卡板子和独立显卡板子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5):
我有两块板。。一块是集成显卡的。板子断了。一块是独立显卡的。。显卡焊盘掉点了.板子是一样的。。我想把独显的拿下来。显存也拿下来。。然后换掉北桥。。换bios  。。这样是不是就能开机了。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不能,每个板子,做工不一样,出场都测试过的,一改就不能开机了

网友:
不行的    板子不一样

网友:
如果你能确定所有零件,布线位置等,完全一模一样的话,可以,你把BIOS和KBC 两个一起换
因为这两个东西里面有程式。说本本呐

网友:
板是一模一样的。。。就是一个没集成而以。。。。还是不搞这么麻烦了。。搞的还动手术一样。呵榀。

网友:
只是理论上有可能。除了表面上的一个有显卡一个没显卡,实际上没显卡的那块板,显卡的周边器件也全都去掉了。如果你能一个不漏地补上,确实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