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N4的主板

楼主(2009-06-05):
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快N4(AM2)的主板,插上显卡跑C1 就不过了,当时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个还不好用,又换个显卡问题还那样,但把显卡把下来发现跑吗正常,换了好几个显卡都不行(显卡是好的)在不上显卡时测量电压都正常,然后上显卡测量电压也正常,下一步在查哪呀.

网友:
把电容换下试试

网友:
主板的NF4桥内部PCI-E总线传输通道与主板的PCI-E上的X16总线传输有问题。
桥空焊或损坏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