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高压输出端串联的电容怎么替换?

楼主(2009-06-05):
液晶高压板高压输出端串联的电容怎么替换?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了?要不要考虑耐压和容量?能不能直接用导线代替?

网友:
要使用高频高压电容,耐压不能比原来低~~容量误差最好小于10%~~

网友:
问题是那是贴片电容,又没有任何标识。怎么样知道它的容量与耐压呢?

网友:
是不是搞维修的?怎么连这个都上来问?

网友:
新手,还请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大小和颜色一样的即可替换!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不是与高压输出反馈端串接的电容啊,可以把好的一个拆下来测一下看看

网友:
是个101的电容可以,耐太要在最小2KV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