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6GT花屏,请高手帮忙看看,【图】

楼主(2009-06-05):
三片精英9600GT花屏,不是很花。只是像液晶有亮点的那种花,很多一点一点的

测试结果如下图:

显卡如下图:

手机拍的相片,所以不是很清楚,请谅解

网友:
显存坏了,得全换

网友:
加焊下GPU试试

网友:
不信的话,你可以先加焊显存和GPU不过修不亮的话我可不承担责任。
显存型号?要全称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要是三星的显存的话,就全部坏了,要全换。没有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加热cpu的工具不好的话,会弄的不显示.
这种要跟客户说清楚修花屏是有风险的.

网友:
GPU虚焊,加热还不行的话就可以报废了

网友:
这个 显寸 全得换 如果换不了叫他凑合着用 加热了就用不了了

网友:
不要什么问题就得加焊gpu的 , 楼主的  显卡采用三星的颗粒

像版主所说  换掉所有的显存  就好了  遇到n片了

网友:
但是楼主的测试结果有一片显存没报错啊。。。。。应该有一片是好的吧???所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A20  A30为什么是红色?软件测试有问题的是红色显示吗?
和我们测的软件不一样,我们的跑完会显示 AXX~AXX 一共是64
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颗粒坏了

网友:
这种显卡我也见过,的确是显存全坏的,上次的七彩虹的就是那样子,我当时就是加焊第一次不行,我取下来GPU,重新值球焊上去,还是一样的。不过显存全坏,买一片新的显存价30元,所以没得修法了,拆件吧,GPU可以换到坏的上去。

网友:
现存坏了,去更换现存吧

网友:
降频试下
不一定有收藏

网友:
和BIOS、显存频率都没关!!

网友:
A20  A30为什么是红色?软件测试有问题的是红色显示吗?
和我们测的软件不一样,我们的跑完会显示 AXX~AXX 一共是64
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颗粒坏了
引用 网友A:

说明显存肯定是坏的了。

网友:
这种点,换显存,全换。。。加U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