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MX440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5):
我在纯dos启动下运行mats4检测结果
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D[31: 0]               1
FBD[63:32]       16629
FBD[95: 64]            528
FBD[127:96]   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8  33  41  68  69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17158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七彩虹mx440本来正常使用着,一时心血来潮检测一下。用的windows下软盘格式化格成系统启动盘,考上mats4启动检测。结果大吃一惊,这是为什么呢?现在还在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数据脚位的电阻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用的是补位的显存,用起来是正常的,但是测试就有问题

网友:
mx440  个人认为  3d时并没有发挥显存的最大效能所以mats  报错几位  而系统3d不花的

以上问题  是有显存引起的  你可以尝试  代换 损坏颗粒验证下
嫌麻烦  就这样用吧

遇到不少mats报错  能正常使用的  显存换掉就可以解决mats  报错问题
但是没必要  因为还是一样用  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:
手上有近十块MX440 64M的显卡出现花屏现像

网友:
补个图,不太清晰,字也是不会弄,见谅啊!我打算补焊电阻和现存,不知道是哪片,统统补焊,有点心虚,已经弄报废一个了。

网友:
先测U4和U9的数据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正常使用,就别去修。
花屏、黑屏的,可以拿来练练手。

网友:
补焊了所有的显存,还是原来的样子没变,电路板上显存相关多数都是电容,没几个电阻,测量电阻阻值正常。显存数据线是直接和gpu连接的,不是显存有问题就是gpu虚焊吧,不弄了,手还不行。凑合用以后再说吧,谢谢了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