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台IBM 一体机

楼主(2009-06-05):
故障现象是:加电无显,并且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,当时以为是台式机范畴,没修过台式机,就抱着试试的太度,把机器给拆开了,打开机箱一看发现用的料和笔记本没有什么区别,DM的南桥,855GME的北桥,带无线网卡,和正常的笔记本不一样的是没有VGA接口,于是就按着修本本的模式修机器,插上诊断卡,开机,走卡的代码是2A2B并到这里就重启,在到2A2B,当时以为是供电的问题,就把主板给取了出来,测量,没发现什么问题,当时有个想法就是既然主板和本本的才不多什么都不缺,就把单独的板自加电,没想到的结果出来了,走卡不在停在2A2B了当代吗到了C1后就听到滴的一声,之后代码走到87 77就停了下来,电源灯也不再闪烁了,根据以前做售后的经验,一般听到滴的一声,一般机器都亮了,于是我把液晶屏上的主控板(主要作用是控制触摸屏的)装到主板上,也是到87 77,最后把高压板在最到主板上开机,这时故障复现了,于是就确定问题在高压板上,这是个4灯管的高压板,只要有一个灯管有问题这个屏就不会被点亮的,因为我试验过了,于是去下高压板,上面电路很简单,就没加思索的对上面的MOS过进行测量,发现一对灯管供电的一个高端MOS管击穿了,型号是4835B是个P行管,查了他的数据资料,觉得这个管子应该可以用IBM本本上的保护隔离电路上的4435来换,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,把4435给装上去,开机不在反复重启,于是接屏开机就为的IBM LOGO出来,哦。拷机一下午,没问题,虽然问题很小,可是第一次修这种机器,觉得新鲜,写下来留个纪念哈哈

网友:
学习了 过程很详细··
谢谢楼主分享 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