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可以进入录音,但不可以进去语音聊天?

楼主(2009-06-05):
为什么可以进入录音,但通过QQ或网络电话都不能使对方听到我们的声音,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,我INPUT也设了,小喇叭里的东西都设了,但都没有用,会不会是驱动问题......请大虾们指点......
问题
录音
电话

网友:
换个声卡驱动

网友:
很可能是驱动的问题
录音设置不正确也会这样,要设置好前后麦克风的录音设置,尽量不要选增强麦克风

网友:
你的电脑上有几个声卡啊,很可能是软件问题,是不是你的QQ设置问题呀 ,我遇到这样的问题,就是QQ设置的问题。

网友:
软件设置问题

网友:
QQ设置问题 从新设置下QQ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