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478系统关机不断电复位重启怎么办

楼主(2009-06-05):
手头有一戴尔的主板  没 看见型号  只记得上面写这LS-36好像是 富士康代工的  在系统按关机键后不断电 变复位重启    怎么 修啊

拜托

网友:
cmos电池取下来试试

网友:
除了电池你还认为它是哪部分的  问题啊

网友:
开机有问题吗
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

网友:
说的 具体点行不

网友:
COM口芯片去了
你可以是一下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是5V的问题吗 拜托

网友:
首先排除软故障:换个系统,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。如果还不能解决就检查下开机电路吧。

网友:
排针 也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