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0 进水

楼主(2009-06-05):
联想F40进水,烘干后测试,待机0.03正常,按开关后,电流直接上到800MA,不跳动,几秒钟就掉电,再开的话,电流在580---650之间跳变了3,4次,就停在580MA不动了,查各组电压正常。加焊BIOS芯片和时钟芯片无效,把进水的部分吹焊了也无效,查主板上的PLTRST#和PCIRST#信号都有,3.3V正常。没思路了,请教高手该如何往下查呢?

网友:
换南桥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