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GP供电场管软击穿?什么是软击穿?

楼主(2009-06-06):
经常在论坛里听别人说一些的场管软击穿?想知道什么是软击穿呢?

网友:
外观是好的..打阻值也是好的. 但通电有输入没输出..
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

网友:
所谓的软击穿是指没有完全短路,你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测量时显示0且有声音说明是完全击穿的,就是短路状态,软击穿是指用万用表量时有读数,不过读数偏小,(比如说正常的读数应为560,那么软击穿后的读数为150),不是完全短路的状态~~

网友:
s上一楼的说得很明确,就是这样的,有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外观的影响,要用表测一下

网友:
收到!!!!!!!谢谢基地网友

网友:
所谓软击穿,我是这样理解的:离线状态下用万用表检查没问题,在线状态才会表现出问题。对于离线状态下用万用表检查就可以发现数值偏大或偏小的,不能归入软击穿。
在报刊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将接触不良、漏电说成软击穿,我有异议。

网友:
刚刚拆下来的MOS管,用表测试读数.由小变大..........晕......

网友(2009-07-08):
请问ABE421,这个东东是什么东东啊.是不是一个稳压器IC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