怕修主板了

楼主(2009-06-06):
今天修一主板,打对地阻值没有问题,加假负载发现没有什么问题,时钟0。7V
太高了。细一看CPU下管是穿的,内存的2。5V供电变成了3。3V,很是郁闷,想请问一下老鸟门,下管穿是怎么维修方法

网友:
你测量下,把坏的先换好,不要上电,在打下阻值

网友:
一组管子全部换掉 ··
·

查电源IC是不是不良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描述的太笼统了。把假负载的测量数值都报上来,我们再帮你分析。你好像说下管击穿是吧,如果是,你可以把所有的mos管拆下,分组放,看到底是那组击穿了,换上好的,最好把驱动芯片也一起换。(做完以上的工作后,最好量量看还有那里短路?)

网友:
我是新手多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