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6712不能保存BIOS设置?

楼主(2009-06-06):
电池已换过,座也重新换焊过。一开机老是提示CPU风扇没有运行,每次在BIOS里都禁用了,还提示。MS-3 AO 是不检测芯片,能不能把它去掉?

网友:
我有一个技嘉的主板也是类似的问题,关注这个帖子,也许能给我一些启示。

网友:
南桥应不会坏掉吧!?

网友:
先刷BIOS看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