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电源中什么元件

楼主(2009-06-06):
电源是联想电脑中的电源,型号是:FSP230-60PNA(PF)
请看这张图片中的元器件是什么

网友:
一般保险总带着一个黑套,扒开它的外衣看看

网友:
它不是保险,它的位置在低压区

网友:
看在电路中什么位置。根据电路分析一下不就好了。像限流电阻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个电阻,如果是的话它的参数是多少

网友:
在品牌机的电源或比较高档的电源里面,经常看到有类似的材料,外面是黑色的热缩管套着,有的里面是保险,有的是电感线圈,有的是功率比较大而阻值比较低的电阻等,你把那热缩管撕开就知道了。用热缩管套着的目的是防止与周边的元件相碰,造成短路。

网友:
它里面是这样子的.

网友:
限流电阻  看看它的位置 具体在定是多大的

网友:
220v的保险呗,为了安全加了热缩管,很平常的。

大只佬 -4 看清楚再说吧。人家已经说了不是了。

网友:
看后面的,大功率电阻,大的是启动用,小的限流,还有的做空载假符合,电子学中最基本的,因为电脑电源有个安全等级,所以在强电部分的特殊元件加热缩管,阻燃用的。

网友:
严重同意6楼的观点。

网友:
这是一支大功率的电阻,你测它的阻值6.8K应该是正常的,它是接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,和一只瓷片电容相连接。是用来泄放高压浪涌电流的!

大只佬 -4 胡说!回帖要看仔细。

网友:
功率电阻 同时起到保护作用

网友:
是个电阻器。

网友:
它目前已经坏了,测它电阻是7.5欧姆,可它同时也是短路的

网友:
负载电阻,7.5的话,没坏

网友:
估计是负载电阻,一般10-30欧姆

网友:
我感觉怎么像开关管S极所接的对地的过流保护电阻,,正常情况下阻值可能小于1欧
  个人意见

网友:
这个元件是在线路板的那个地方?

网友:
负载电阻.进口电源里比较常见

网友:
是负载电阻 是用来电源空载运行的。

网友:
是负载电阻没开路就是好的 正常的

网友:
是3.3V的负载电阻,一端接地

网友:
是象负载电阻,不明白为什么要包住,不利于散热啊!

网友:
不是电阻就是电感器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