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6-06):
17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
该液晶是12付外置供电   不接显示器时两市12付  接后成3.5付  检查下 电容没鼓  没有烧坏的地方 ,怀疑12付到5付的8脚坏掉      焊下 测电压还试3.5付   怀疑电容漏电  3个25付470全部干掉 在量电压12付  后换新的一测换是3.5付 修到此  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后用12付和5付直接
好了   量12付电压也正常   12付供电接口有电鼓  发热导致的  换新的 好了  把8脚的焊上  5付也有   到此 好了    走了很多弯路      一上午的时间  过去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重要啊!!

网友:
楼主改改错别字行不,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语???

网友:
乱修,字都不会写,还学别人做维修.

网友:
语句不通顺,错别字太多!鉴定完毕!     建议加强学习!
真想扣你的分!

网友:
晕死!不知道...在说什么?

网友:
虽然别字多,但经验还是好的,我也修过这种现象的,电容没有鼓,但换电容就好了,应该是劣质电容所致,也像楼主那样,查了半天

网友:
上面表扬的即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