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谁有诊断卡的跑马顺序表

楼主(2009-06-06):
各位师傅谁有诊断卡的跑马顺序表,看见好多都是代码解释,但对我们新手来说,记住一个,就知道怎么处理,不知道哪个师傅能给一个,各个BIOS的跑马顺序表

网友:
CPU 内存 显卡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我想问 主板诊断卡的跑马顺序,
从00——————FF的,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跑的,

网友:
找个诊断卡说明书看看

网友:
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
诊断卡说明书上没有跑马顺序,只有代码解释

网友:
那玩意有时候骗人,上次一片华硕848,上诊断卡跑01,折腾好久,哪里的参数都正常。接上显示器一看,早都亮了。

网友:
诊断卡只是个提示,特别是华硕的主板,完全不对,我昨天修了一台神州的W726E,跑码D2D1,
你查说明书肯定没有,按照经验来看就是BIOS,结果一刷BIOS就好了。

网友:
BIOS源码不一样,所以得出来的DEBUG代码也会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我知道了,谢谢了,我要结贴了,

网友:
怎么结贴啊我找不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