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的日立15寸液晶,特殊接口

楼主(2009-06-06):
有个老显示器,屏型号是SX39X001,听说是伪彩屏,41扣接口,VGA端口也是非标准接口,大家有改成的嘛,改不成就要扔掉了,壳子上写的是100V,开关电源,能直接插220V吧,没敢试,怕响了
显示器

网友:
电路板是这样的

网友:
能不能插220V,看看主电容的耐压就知道了,改VGA线应该不难,只要找到行场同步信号就好办了

网友:
这个是日本的DVI接口,如果改,也只可以改成标准的DVI才可以用

网友:
这种接口叫DFP,26针的。现在的DFP是20针,可以买到20针的DFP转DVI转接头,买不到26针的
220V可以直接插,安全没事。
只能改成DVI,不能改AGP
我有30多台,一直尝试改,没找到好的资料
找菲克斯版主,他应该有办法。
关注中,我要是能改好就通知你

网友:
上次客户有这样的一台,主板坏了,拿给同行,更换了一块VGA接口的主板!我眼花?楼上几位只能改成DVI,应该不可能吧!

网友:
屏是41扣接口,能改VGA驱动板吗,要是有转换头多好,立马就能用,小日本真闹挺。

网友:
标的100V是是本本土用的,不能直接上220V吧.

网友:
长见识,第一次见。

网友:
刚学会什么单六双八,又看见了这个,晕

网友:
直接买一套通用板的套件改一下多省事啊!顺便还可以学习一下点屏配板的知识!

网友:
丹桂飘香
明明讲了是伪彩屏,你去哪里可以找到通用板点啊,回复都不看楼主的说明就回,分明是灌水,建议版主扣分。

网友:
就那么一个好屏,还是老掉牙的,外壳写的是97年造的,那年代连纯平都没有几个。手里还有其他17-19的一堆都是屏碎,啥时候有200-300的屏卖啊,都换上那些外壳很新的。

网友(2009-12-22):
我也有个屏,想改革一下,不知哪里有驱动板卖,丢了可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