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HINKPAD掉电讨论

楼主(2009-06-06):
IBM THINKPAD机器掉电分多种情况:
1 开机风扇不转,然后掉电,
2 开机风扇能转一下,然后掉电,
3,开机有显示,出现LOGO,然后掉电,
4,开机有显,进XP系统过程中掉电
5,Run-in 掉电
上面5种情况故障现象都是掉电, 但故障点不一样, 不能一概而论.
大家讨论一下维修过程中还碰到过何种掉电现象?

网友:
1:公共点有短路。2:3--5v的电路有短路。3:是挡机,擦外设,或者是南桥的问题。4:南桥或者显卡问题还有就是系统没有搞好

网友:
3,开机有显示,出现LOGO,然后掉电,
我今天T43就是这故障
查一天都没解决
有谁修过

网友:
能跑码掉电要好判断些

网友:
3楼试一下不接屏,只外接CRT,开机看是否掉电?

网友:
查下南桥应该有空焊!

网友:
大家看一看IBM的电路就知道了,他的保护电路设计的想到完善,温度、电压等等。比如T4X的机器,U61一旦检测到某一路电压没出来,就会发出掉电的信号。整个主板上有好多温度检测的电阻。一旦异常,也会保护的。

网友:
3楼的,应该是南桥开了,,,T43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