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98WFPf指示灯不亮 19液晶

楼主(2009-06-06):
今收到一19dell液晶 型号是E198WFPf 指示灯不亮
打开也没有异常反应 求各位师傅指教
DELL

网友:
解压板和高压板有供电吗

网友:
至少也要有简单的测量呀,没有这些 你来求助有什么意思 同样的现象 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元件损坏所致呀

网友(2009-08-24):
各位不好意思。我修好了。忘了说了。请管理员封帖。
是主心片坏了。
让大家受累了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