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N主板怪故障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块华硕K8N主板,送来是不开机。换IO8712F后,能开机。上CPU,内存。能正常从FF跑到00。于是上显卡,键盘试机。居然跑到2A不动了。下机打键盘接口各阻值正常,又去掉显卡试机到85不动。有谁碰到过这种故障?(该主板用的是NF3 250的北桥 754针CPU)

网友:
好像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I/O还没焊接好,仔细检查下看

网友:
RE: 华硕K8N主板怪故障(已解决)

在测试各测试点都正常后,我已想不出什么办法。于是换了一个电源,能够正常跑码。进系统玩游戏。至止问题解决。应该是第一个电源功率不足引起这种怪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