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集显使用中白屏

楼主(2009-06-06):
T43集显使用的时候突然白屏了,按开机键关机,有关机的声音。在开机又好了,不知道是那个问题,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?我的机器是集显的,显卡是北桥,要是显卡问题的话,不就是北桥问题了吗,白屏时候关机有声音,说明主板在工作。请帮忙

网友:
挂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挂外接显示器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供电的线断线了

网友:
如果每次都用一段时间出现的话屏的问题更大

网友:
不是每次用都发生的,就昨天晚上发了一次,后来关了在开 就好了,今天早晨在开还是好的。

网友:
屏线查看哈接触

网友:
这是坏的预兆

网友:
坏了在修好查点,注意散热

网友:
主板的一時不穩定,無大問題的

网友:
LCD故障吧。

网友:
白屏时看看P电压

网友:
集显的北桥也会坏的啊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的供电或者是数据线有断线,导致不稳定,有时好有时就白屏了,修到N多了不过T4的短线了比较好修,显卡到屏接口的数据线,有几个焊点在外面,就在显卡的左边,测一下哪个断了,直接从这些点上飞过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。。换个试试。最好先加焊下北桥

网友:
先接个外接试下

网友:
有可能高压板

网友:
上次白屏后,用了好久都是好的。昨天晚上又白了一次,关机在开又好了,郁闷啊!你要坏干脆直接坏掉算了,怎么隔好久发一次

网友:
坏了在说吧!!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啊,重做系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