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G3100 一关机或重启,就会死机或黑屏

楼主(2009-06-06):
ACER AG3100 一关机或重启,就会死机或黑屏  是不是需要刷一下BIOS
走完GHOST重启就亮不起来了

网友:
开不起来时,就需要clear cmos才能开机

网友:
小问题是屏线什么的 没插好,电容、MOS管 击穿,大问题,显卡

网友:
我装机时也出现过,把主板上插硬盘线的口换下就好了。

网友(2011-06-04):
我的不定时死机,现在怀疑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