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37s能显示自检不能显示桌面的故障

楼主(2009-06-06):
小弟不才,有一疑问请教同仁。故障为:明基FP737s液晶显示器黑屏,但是电源灯亮,打开检查后,发现c5707烧毁2个,3A保险熔断。更换了2个c5707,使用一根细铜丝代替3A的保险(手头没有保险)。接通电源后,显示正常,使用不到2个小时,再次黑屏。经检查发现新换的c5707又烧毁,保险熔断。再次更换c5707,使用2跟铜丝代替保险。完毕,装机测试,一切正常。
    使用4个小时后,再次黑屏。但是重新启动电脑时候能显示自检画面,不出现windows桌面。以为是分辨率问题,调试后,故障依旧。拔下显示器电源,等2秒,再接电,桌面显示一秒,又再次黑屏。每次只能是关闭电源再次接通时候,能显示正常桌面1秒,然后黑屏。
    请群里高手帮我分析一下,问题原因。先谢谢。

网友:
你这属于明基的通病,用搜索功能在论坛里看看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全

网友:
如果  C5707  烧了一对 保险烧了 一般 9024也有问题   一起  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这是明基的另一通病之一,信号通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按照大家提高的方法检查了一下,c5707又坏了。电容没有坏。老是烧c5707.估计是这2个5707附近的一个高压线圈坏了。请问,这样的高压线圈什么地方有卖的。参数是多少?

网友:
我之前修的一台为高压变压器虚焊

网友:
换保险,换C5707,换C5707之间的电容,换开关管9024,再有就连线圈一起换!

网友:
升压变压器一定要补焊,那2个160V的电容最好换掉

网友:
感谢大家回复,我手头没有.15uf的电容。请问可以使用0.22uf的电容代替吗?

网友:
我觉得小容量的电容最好是一样大。不然出一些新问题自己都弄不懂很头痛

网友:
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。现在问题是,换了,四个高压线圈,4个c5707,两个电容,另两个感觉没有坏。一个fu9024.完毕后加点检测,出现情况是,图像出现,大约十秒中,黑屏。再次加电,图像又出现,每次都是出现10秒左右,就黑屏。但是不在烧c5707管子了。我仔细检查了,也没有查出虚汗的地方,搞的自己头都大了。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
恳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黑屏的时候,你测量了12V供电吗?你要同时检测相关的电压数据啊,要不人家怎么帮你分析问题出在哪?我给你一个参考思路,去掉你原来出故障的那部分电路的供电,但是改一点东西,就是把那个原来没烧的高压供电上的电路灯光的回路上,取一个参考电压去来,接到你出故障的这边来(这个作用是人为的给这个出故障电路有一个电压,这样就能除去保护了。要不你接上去一下就黑屏了,原因是电路上有保护电路),然后再看一下,要是不黑屏,说明问题只在你出故障的电路这边,然后再把灯光对换,开机试试,要是没问题,就排除了是因为灯光引起的故障,接下来就是你要好好查电路了。根据2边的电路一样,你可以对着去测量相关的电压值,应该是问题不大了,呵呵,我也是刚刚入门修液晶,这个方法只能是给你一个参考,因为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老是烧5707.但是手上没器件换了,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材料,货还没到,等修好了机器,我发一个帖子出来,希望能给其他的朋友一个参考。

网友:
谢谢指点,希望你早点发帖。让我学习一下。
搞的我现在不想维修,直接买一个板子才80元,我买零件,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也快70了,还没有搞好。所以气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