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:拆了显存仍花屏

楼主(2009-06-06):
找了一块花屏的MX400练练手,用MATS4测试结果如下
Tested from 0 MB to 32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D[ 31:  0]             0
FBD[ 63: 32]      12902905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
  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
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12902905
Unknown Error Count: 0
我用短接引脚法判断是上排最右边的显存出错,加焊显存无效,有没有合适显存替换,就把显存位空出再上机仍花屏,再用短接法判断拆了一颗旁边的显存用MATS4测仍是同样的报错.问题如下:1,坏显存拆下后是否一定要用好显存装上,空出焊盘就会同样报错.2,我这种情况是否也可能由GPU空焊或BIOS程序不良而引起而并非显存的问题.3.更换显存只需容量和位数相同就可替换吗,提了很多问题请高手勿烦,谢谢

网友:
有可能。。装上显存就可以解决你这些疑问了

网友:
我以前花了90买了个盈通的5800GT(卡看起来蛮漂亮的)花屏用了三个月就花了。
找别人维修都没有修好
心通哟

网友:
显存芯片当然要是一样的才可以代换,
看看显存边上有没掉东西,用风枪加热下排组.
在不行可能主芯片挂了..

网友:
你这个是SD的显存,装两个上去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还是不要搞了  mx400  sdr现存的  伤神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还差一个显存啊 !
和你的一样花机 啊

网友:
我试过,拆下现存就好了,是mx440的,我没有芯片就不装了,用了,1周了,没事,看来你的像是bg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