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运F420S开机掉电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款神州天运F420S本本开机马上掉电,瞬间电流有0,7A左右,我把电源管理芯片和南北桥加焊后用了一天,没想到第二天这问题又出来了,不知哪里出了问题,望高人指点一下,谢了

网友:
先刷BIOS看看,因为BIOS参与开机的,你试试吧

网友:
如果排除散热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散热没有问问题,显卡我刚也做过BGA了,开机用过几分钟还是掉电,用手一按键盘右上侧马上掉电,我怀疑是某个元件接触不好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

网友:
补焊开机芯片《EC》

网友:
同意楼上,然后观察哈有没什么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