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716 IO芯片引脚定义

楼主(2009-06-06):
此芯片网上暂时找不到PDF资料。

网友(2009-12-24):
  哈哈 终于找到了

网友:
这个资料网上不好找呀!!谢谢了

网友(2010-03-11):
请教下,it8716f-s的IO,关机后CPU风扇转,换IO后还是一样,电源绿线直接IO,开机排针通过电阻接IO,还有哪里会影响开机呢?

网友:
这个资料网上不好找!!谢了

网友:
太好了,总于有新的IO图纸了,感激啊

网友(2010-04-26):
楼七你可以换个I/O试一下,,,这种IT8716F-S有控制风扇和风速的

网友:
控制风扇的可以不要吗?

网友(2010-05-27):
看着挺好,我感觉复杂,得慢慢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