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灯绿色,没信号也不能变黄

楼主(2009-06-06):
优派显示器,电源灯绿色,没有信号也不能变黄,就变黄的时候黄一下就变绿了,接上信号,显示什么都是正常的,就是没信号的时候,不能变黄,是怎么回事呢,谢谢
显示器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吧??~~

网友:
CRT显示器的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

网友:
查CPU附近的指示灯转换电路

网友:
三色灯,红灯一脚坏了,换个三色灯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