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BWX用十几分钟就暗屏,驱动IC为OZ3393,变压器烫手,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台刚用了一年的三星943BWX显示器,用十几分钟就暗屏,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,用代用灯管外接试用不再暗屏,因为客户对更换灯管的费用难以接受,所以只好去掉保护,用原机灯管试用基本正常,可是工作了一会儿,发现变压器有一边非常烫手,且有糊味,测量这边的阻值似乎不正常,偏小,难道是变压器短路了??麻烦各位帮忙看看

网友:
对,就是升压变压器的问题,2组次级不平衡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期待!

网友:
三星943**比较多坏啊,我们这有多几十块的电源板,你们修不容易,最好换就好了。

网友:
新的电源板每块160元